ec的几个条件满足,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22-10-20):
电脑故障为: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目前情况:3V正常,EC供电复位正常,acin#、lid、sw都正常,按开关dd-on不产生,用示波器抓取不到产生,ec是自带程序的,换过ec还是一样的故障。请教各位大神,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查哪个信号或者哪个电路?

网友:
有图的话断开EC到南桥的开关信号,看EC是否发出开机信号,有就换桥,没有说明EC条件还是不满足。

网友:
rsmrst# 查这个

网友:
路过学一下 rsmrst#

网友:
不懂就要问DD_ON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