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132 不开机

楼主(2022-10-20):
电流跑到0.6 黑屏不开机 ~ 检测阻值都正常 但是就不亮
不开机
黑屏

网友:
先排查一下内存条,CPU是能拆的的话可以换一个试一下,再不行就查供电。

网友:
供电, 内存 ,CPU ,BIOS

网友:
每个关键点,来一遍,看看情况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查各大电感电感电压,一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