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promax屏幕问题

楼主(2022-10-20):
屏幕有时候会卡着不动,就一下,一会又正常了。换了三四块屏都是这个问题,主板没修过
主板

网友:
触摸接口打一下阻值

网友:
爱思看下换上去的屏幕和之前的屏幕编码前面几位字母是不是一样的,不同的厂家屏幕可能会出现兼容性问题。

网友:
换原装屏,或者搬原装IC。ios 16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