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板软排线脱落怎么办

楼主(2022-10-20):
显示器按键板到驱动板是一个5pin的软排线,脱落了,怎样重新焊上去,用热风枪,还是电咯铁,请教个位大师,有插图,

网友:
刀片刮开烙铁焊

网友:
这好焊的,有点功底能焊上

网友:
只能烙铁焊,热风枪一吹排线就废了。

网友(2022-11-28):
这个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吧~~随便一把洛铁+低温锡浆轻松搞定

网友:
风枪不太保险,烙铁低温焊应该没问题

网友:
把塑皮挂掉,再焊上呗。

网友:
这能难倒你?

网友:
焊上去,热融胶固定一下。

网友:
烙铁直接焊上去,要是有低温焊锡就更好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