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B150M-D2V-SI不出CPU供电的别因

楼主(2022-10-21):
     大家好,好久没有发帖了,不是没有好的维修案例,而是真没时间,每天修机都有很多,最近我们这里疫情,所以闲下来发个贴。
   一同行送来的技嘉B150M主板 先打一下各电感没有短路,上电测试! 内存供电1.2V, 桥供电1.04V, 另一组桥供电1.04V,  VCCSA供电1.04V, VCCIO1.16V,前置供电基本没什么问题,再测CPU供电的 开启,总线,供电全部正常,但就是不出CPU供电,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个BIOS试试,结果涛声依旧!这时,我再、仔细研究一下图纸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这里的VCCIO电压是0.95V,我转头再测一下LM358的5脚, 居然高达2.25V,再测上拉电阻DDR1一端 2。5V正常,问题找到了,更换分压电阻,再测VCCIO供电 ,此时测试CPU供电 ,再看屏幕 ,检修到此结束!图纸我就不上传了,鑫智造上面都有,附上此机BIOS

网友:
电压高了一点.导致没有cpu电压的

网友:
好像碰到过几例了

网友:
路过学一下,路过学一下,VCCIO 0.95v

网友:
好几天修的板都是电阻腐蚀了

网友(2023-01-05):
真细心   这问题换我容易忽略了

网友(2023-02-19):
谢谢分享,真好用得

网友:
你换了电阻之后,VCCIO偏低了一点点呢。不到0.9V.,这咋整?

网友:
那vccio电压不会偏高吗

网友(2023-04-09):
感谢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