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成就5481 奇葩机器

楼主(2022-10-21):
这个机器屏坏了,或不插屏。大小写灯是长亮的,会掉电,重启,不跑数,换了屏就好了。下次你们遇到可以先换个屏试试
掉电

网友:
这个好像鸿基的也有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的开机电流正常高低跳.看是点亮了.但大小写没反应以为主板坏了.换板问卖板的说如果电流正常跳变有可能是屏坏了.果真换屏好了.外接都没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