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8 2017款装WIN10 提示开机提示ACPI_BIOS_ERROR

楼主(2022-10-21):
A1418  2017款820-00597-A装WIN10  提示开机提示ACPI_BIOS_ERROR,PE 系统也进不去,把硬盘拆下,台式机做好系统装上去安装也是提示ACPI BIOS ERROR,但是苹果系统又可以进去,请问大家有无办法解决?BIOS 以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acpi 问题 可以更换低版本试试或者用ghost的

网友:
升级系统版本

网友:
苹果的系统  感觉     苹果系统更新了  会更新EC

网友:
air  加转接卡就是

网友:
低版本苹果系统  加转接口不认盘

网友:
会出文件夹问号

网友:
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