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73开机自动切换到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2-10-21):
关机可以充电指示灯正常,按开机键2秒就亮白灯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不充电。BQ24738换过,5脚ACIN 3.3V,6脚2.6V 16脚6V,插电源开不开机都是这个电压,4脚关机后25V正常,开机后11V。隔离管都换过,R5114拆了试过故障依旧,插着电源电池用完会自动关机,不能开机,要冲一会电电池有电才可以开机,BIOS刷过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原装充电器,识别的功率不一样,就你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原装充电器,识别的功率不一样,就你这个现象

原装充电器

网友:
不接AC  ACIN不会是高电平的!往这个方向查吧!ACDET这个电压也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