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F B250G B250H B250I GAMING BIOS

楼主(2022-10-21):
魔改BIOS,支持8,9代正式版CPU,支持Xeon,支持6,7,8,9代笔记本正式版和ES版魔改U,内存pojie支持128G,功能强大,测试稳定

网友A:
STRIX-B250G-GAMING刷机,还能点亮吗?

网友:
怎么操作?谢谢指导

网友:
666就是下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RIX-B250G-GAMING刷机,还能点亮吗?

刷我这个不管是不是正式版,都能点亮

网友:
华硕 B250I GAMING BIOS 因为上传文件大小限制没有上传成功,去我的另一个帖子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B:
刷我这个不管是不是正式版,都能点亮

是否需要屏蔽针脚

网友:
是否需要屏蔽针脚

网友:
需要护舒宝吗?

网友:
华硕的主板没有一款不需要屏蔽

网友C(2023-02-22):
谁刷过  三个里面不知道哪个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刷过  三个里面不知道哪个是  ????

这个三个不同型号的主板,看你的主板型号下载

网友(2023-04-25):
厉害了 我在找技嘉的

网友D:
这个直接刷?会不会刷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直接刷?会不会刷挂了

这个是用编程器刷的,不是华硕的专用格式

网友(2023-07-10):
我B259F GAMING自己修改了个BIOS. 然后刷成砖了.. 试试领导的

网友:
今天再刷一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刷过  三个里面不知道哪个是  ????

看你主板的型号啊.. 前缀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用编程器刷吗,bios里的EZ flash刷不行吗?

网友(2023-12-26):
我是小白 我现在有个STRIX-B250H-GAMING 想用9600KF用你这个文件怎么刷,是否需要屏蔽针脚!怎么屏蔽!方便的话可以练习我么?QQ6619393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