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5换硬盘求助。

楼主(2022-10-21):
把原来128G的换成256的。机器正常的把原来128的吹下换上后就检测不到硬盘了。在吹的过程掉了几个点,看图纸这几个点是空脚的。3.3 1.2 1.8V电压正常。手摸硬盘发烫。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还是吹掉件了。

网友A:
会不会是需要改识别电阻之类的呢。。就像苹果一样

网友:
焊回原来的硬盘,看还能不能识别

网友:
换回去再试一下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需要改识别电阻之类的呢。。就像苹果一样

不存在。直接焊上就行

网友B:
其他别乱动  可以在发个硬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改识别电阻

网友:
我上次来回吹了5.6次都没问题。要么是盘坏了。要么是没焊好。

网友:
之前就是这个型号的硬盘吗?

网友:
之前就是这个型号的硬盘。原来的盘朋友拿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他别乱动  可以在发个硬盘试试。

换回一次原来的盘还是检测不到

网友:
打一下硬盘附近电容电感的值;正常换上去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主控一体的上去就认还是看看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回一次原来的盘还是检测不到

这,。按下葫芦浮起瓢啊

网友:
你们换件之前不拍照吗? 以防移位了什么的。

网友:
换的是同型号的吗,好像不同品牌电压有跳线的

网友:
硬盘一个品牌的么

网友:
有可能硬盘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
硬盘的牌子一样不,

网友:
现在的东西都喜欢集成化,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surface pro5 硬盘要看品牌,不一样,是需要改电阻的

网友:
这个盘娇贵的很,得供着,风枪干很容易挂盘,用bga,surface全板无胶

网友:
目测你电感都吹变色了

网友:
你还是按原硬盘型号换  不然需要改识别电阻的哦  好像有好多个牌子 都不通用的

网友:
看样子好厉害 学习

网友:
你要接这种业务,不谈其他的,首先对自己的焊工要自信,百分99能焊好,还有就是确保能不搞掉件,造成其他故障,碰到磕到,才能再动手啊,你都不知道自己焊没焊好,有没有动到其他东西,这很难呀

网友:
凉凉了,现在不爱动手能力强的人了

网友:
楼主要先拍照片再维修

网友:
一般都是拆之前拍照片的

网友D:
TOSHIBA不耐高温 吹坏了 换一块就好了  toshiba要从北面烘

网友(点评):
三星和SK的耐高温一下 换SK 三星要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SHIBA不耐高温 吹坏了 换一块就好了  toshiba要从北面烘

看电容 原机应该是inter的 同样不耐高温 原来的装上去肯定也不能用了

网友:
感谢分享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之前遇到一个升级系统升个级坏了,也是不认硬盘,后来刷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后面修好没啊,等着看最后结果呢

网友:
我之前更换掉电 好多都是空点,个别的稍微挂挂 直接焊接就没问题  不知道你们这个行不行

网友C:
还是硬盘的问题。换个硬盘就好了。看个人运气吧。这个硬盘不保上机的。头疼,亏了个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硬盘的问题。换个硬盘就好了。看个人运气吧。这个硬盘不保上机的。头疼,亏了个盘。

为何你128的换上也不好了呢?看来真是不耐高温?一下废俩?

网友:
补好焊点再搞吧,掉了那么多

网友:
改硬盘的识别电阻,如果科技是海力士的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