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88739 VIN电压低

楼主(2022-10-21):
LA-D801P ,公共点无电压,充电芯片isl88739,无短路,1脚ACIN只有0.4v,分压电阻拆下来测,阻值正常,DCIN 18脚也是0.4v。PD704 2脚19v,3脚0.4v,1脚0.4v。更换过充电芯片,什么原因呢

问题已解决,我是不会告诉你们问题所在的,以免自己成为论坛里的笑话

网友A:
路过学一下,测试dcin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一下,测试dcin无短路

DCIN 没有短路,DCin是通过D704二极管过来的,我测了二极管3条腿,都没短路。

网友B:
后面的19V对地没有短路的话断开1脚再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19V对地没有短路的话断开1脚再测

我把充电芯片拆了,测1脚ACIN 有2.几的电压,换了3个芯片

网友D:
查ACIN 电路就可以了  不要再搞 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ACIN 电路就可以了  不要再搞 芯片了

订了十颗芯片,直接买翻新的,之前一直买全新,全新也是翻新。适配器电源进来,就两个分压电阻,一个电容,没别的电路,原设计有个disacin,没安装

网友:
充电芯片isl88739,无短路,1脚ACIN只有0.4v,这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把充电芯片拆了,测1脚ACIN 有2.几的电压,换了3个芯片

你就不先把PC711................................................

网友:
拆了芯片还没有19v,拆下pc757看是否短路了不短路,在查D704是否开局,或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不先把PC711................................................

拆了,芯片都拆了,一定会拆他的

网友F:
从PR729开始测、到芯片acin的每个点测,不是很轻松的事吗?实在不行直接拉,怕啥啊,也是不开机的电脑,退一万步来说大不了退机,也不会赔钱,一定定10来个芯片,你是我哥。。。。。

网友:
ACIN的分压电阻测量了吗

网友:
芯片的检测阀值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PR729开始测、到芯片acin的每个点测,不是很轻松的事吗?实在不行直接拉,怕啥啊,也是不开机的电脑,退 ...

芯片到了再说吧,全新的10元一个,拿回来一看,骗鬼的翻新都没处理好,引脚都氧化着呢。加上运费也20,30的了。不如多买几个3元一个,有50的几率就行

网友(2025-04-19):
明显PD704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