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手机前后摄影头dou不亮了,面容也不不行了

楼主(2022-10-21):
Xsmax手机前后摄影头都不亮了,面容也不不行了,是哪里的问题呀,打摄像头的阻值也都正常,大师能给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
先换个确定好的后摄像头插上,前置和面容排线全拔了测试。如果好了,在逐一插回其它像头排线排除故障。如果换完后摄还没好,检查下相机供电。

网友:
谢谢大师的指导,我按照您告诉我的步骤去试试

网友(2022-11-20):
如果是升级系统后才这样,那原机100%修过面容!前摄像头或者红外摄像头坏,后摄也是无法打开的,接爱思验机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