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本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22-10-22):
EC损坏,有没有可能造成本机不显示?发了帖子,都没人回复了,这不怎么活跃啊,这种故障,大概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测量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有条件的话还是先换个屏试试。外接有显示,我觉得屏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显示,有碰到过暗屏的,换屏就好了

网友:
集显上管供电的0Ω电阻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屏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不正常,开机初期时候有供电,十秒后供电没了,强开供电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还是先换个屏试试。外接有显示,我觉得屏坏的可能性大些。

肯定不是屏问题。

网友C:
你这图片都不舍得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片都不舍得给吗

我看发都没人看,之前有发布一个,测试屏幕的3v和8v电压,开机前几秒都是有的,后面等USB工作,应该cpu工作时候,屏幕的电压就被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