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地方掉了一颗什么元件?

楼主(2022-10-22):
一块华硕prime b450m-k的板子,开机风扇转,无显示,发现io芯片it8655e有烧过的痕迹。买了一个新的换上了,结果风扇也不转了,电源24pin接口上,3.3v短路,开机处的3.3v针脚反而不短路。插上电源新的it8655e就烫手。不接电源的情况下查了it8655e的针脚,以下接地
3VSB
AVCC3
VREF
VIN2(+12_SEN)
TMPIN1,TMPIN2
SLOTCC
RSMRST#GP55
VCCBT
昨天晚上在灯下仔细看,又上网找图对比,发现这个地方(如图所示)还少一个三极管,上面的一颗大概看得出编号是6C139,看走线,这两颗元件是通过向上的一只引脚连在一起的。在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搜到6C139是个什么元件,还有这掉的一颗也不确定跟上面的就一样,新手小白向各位求助。
另外,南桥背面有两颗小电容两端同时接地,正面的没有,io这么多引脚接地,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少一个三极管”?有的地方本身是空的,你这是修过的板子,还是原汁原味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一个三极管”?有的地方本身是空的,你这是修过的板子,还是原汁原味的板子,

看起来是被修过,有一个地方溅了锡

网友:
你这个三极管原来应该是有的,看痕迹应该是撞掉了。不过这个跟你短路没什么关系,重点先把短路问题解决吧。你这3.3和12V都短路了,这2个电压用的范围比较广泛。估计有点难排查。有烧鸡大发烧一下。

网友:
三极管,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