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AF3-E V15 (C.A68M-E)不触发

楼主(2022-10-22):
好久没发贴子了 今天修到一台 七彩虹的 CF-AF3-E V15 (C.A68M-E)不触发。论坛发现这款修得很少 特意发出来给同行借鉴。

既然不触发,那查主板待机条件 先查RTC电路  由于没有图纸 简单的量了下 裸板纽扣电池有3.0V 开关针0V   CLR_COMS中间针3.0V 都正常  然后插上ATX电源再量开关针只有2.2V  正常是3.3V 明显偏低 难怪不触发  再量CLR_COMS中间针也只有2.2V  也不正常     就是 不插ATX电源 待机正常   插ATX电源 待机3VSB 偏低了。

这款A68芯片组 3VSB是由ATX电源5V通过LM1117降压到3.3V来的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一定要问那就是猜的 你信不  废话不多说  主板插上ATX电源 找到主板LM1117稳压器   1脚接地 2.1V   2脚输出2.2V (正常3.3V) 3脚输入5.1V  问题找到了 输出电压偏低 。 因为这个是可调的稳压器 1脚接了两个分压电阻  没图纸不知道正常阻值是多少  直接找了个 AS1117L-33  固定输出3.3V的 稳压器装上   把原来的 LM1117和两个分压电阻都拆了 。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跑码亮机了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楼主果然专业,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A:
换电阻啊料板拆啊,同样位置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阻啊料板拆啊,同样位置的

料板有固定输出的 省事

网友:
学习中,感谢老哥分享。

网友(2023-03-08):
这个烧了没把桥烧坏,不错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