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R0501-A0030-10(600W)无从下手

楼主(2022-10-22):
朋友给的电源,通电后电源面板上的AC IN亮灯,其他灯不亮,风扇也不转。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测得下图右侧24针引脚,有的是5V(目测是待机部分正常),有的是3.16V,分别接地均无法启动。

检测各功率元件没有明显损坏,后续都不知该如何开展维修了,哪位网友可以提供经验借鉴下呢,感谢感谢。

型号信息

网友A:
根据你说的,辅电应该有了,再找一下pson线,拉低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辅电应该有了,再找一下pson线,拉低一下试试

已经把所有针脚都试遍,依然没法开机。主要是这玩意的参考资料少之又少,已经把上图右边的大电容搬下来,看到了一块28019A(8脚芯片),猜测这个应该是PFC的控制芯片,正在研究它

网友:
哥们,要找故障,得一步步来,要有相关知识支撑。如果不太懂的话,抓紧补一下相关知识。不能靠猜测和碰运气及单纯求助解决问题。

网友B:
研究芯片没有用的现在,你要先研究一下如何开机,之后再找问题

网友C:
输出电压分别接地?我劝你还是别修了,最基础的都不知道

网友:
只知道HP的电源要3根针碰一块才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分别接地?我劝你还是别修了,最基础的都不知道

其实我有交代清楚是指24针控制引脚接地(这个不是开关电源开机的常规套路吗),谁会把功率输出接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芯片没有用的现在,你要先研究一下如何开机,之后再找问题

是的,得先找开机办法……所以求助论坛里有相关经验的大神支招

网友:
技术不咋样

网友:
有的电源空载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haokan.hao123.com/v?tab=recommend&vid=15460474277192690078&source=先启动, 再查电路。

感谢分享。视频中类似的电源我有一个,启动成功。但是帖子里这玩意好像不按常规套路启动,继续摸索中

网友(2022-12-26):
如何开机,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