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脚丝印FkFGD,什么零件

楼主(2022-10-22):
吉利汽车车机,进过水,其他故障已处理,现在通电,收音机,u盘内存卡播放正常,唯独不能连接蓝牙和wifi,判断问题在wifi蓝牙模块上,主芯是wl1833,检查整个模块无电,唯FkFGD  1脚有3.3Ⅴ电压,判断此件为供电转换,全网查不到丝印资料,求救。

网友A:
应该是DC-DC供电转换,查一下主芯片供电是多少基本就能知道输出是多少了,常见2.8v,1.8v。

网友:
查下芯片用多少V电压的,直接找个差不多的改上去

网友:
已确定是wl18G33短路,网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C-DC供电转换,查一下主芯片供电是多少基本就能知道输出是多少了,常见2.8v,1.8v。

确实是1.8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