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4712打印出白纸

楼主(2022-10-22):
如题,求助4712打印机打印出白纸,更换激光器 、DC板、硒鼓、电源板,硒鼓触点也测量了,接触没问题。不会搞 了。求助有大神能讲下么。激光器快门也抬起来了没问题。实在是没思路了。
佳能

网友:
没墨粉了吧

网友:
有没有换过硒鼓?还有打印一半关机,看看鼓上面有没有字?是不是转印问题

网友(2023-04-19):
检查硒鼓封条撕掉了没有

网友:
硒鼓接触的滑轨机架触点如果中间那个铁片接触鼓芯销子的那个 不接地会造成全白 或者那个滑轨触点座与机架之间有碳粉导致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