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电感无电压怎么修?

楼主(2022-10-22):
开机风扇转除了三五伏待机,所有电感无电压,桥供电芯片主供电,en,pg信号都出了就是电感无供电,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故障好奇葩

网友A:
楼主机器型号 还有板号应该要说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器型号 还有板号应该要说一下吧

惠普g4  板号r13

网友:
拆掉南桥供电电感,烧机有五安大电流,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有关?南桥坏了怎么还能发出sp4,sp3信号?

网友:
好几块主板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找个专门维修的地方修,别找哪些不会修的...转来转去 中间商赚差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