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插电自动通电可以显示

楼主(2022-10-22):
华硕H61M-E插电自动通电可以显示
电脑接电源后自动通电,可以开机显示,关机后风扇都再转,再按开机也可以开机。。。

通电的时候测量绿线0.66V,正常是0V才对
测量绿线链接的电阻 图纸看是33欧·但是拆开看是90欧

直接拿个0欧的换上去还是一样,

IO是IT8603E的
不会是IO坏吧·没配件·有代换的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再转,无恨物质循环

网友(2022-11-22):
检查主板各供电是否正常,在就看主板5v 12v的检测电压是否正常,一般主板的5v 12v检测电压在IO芯片上可以测量,电压偏高的话是检测电压的两个分压电阻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里面电源选项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