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教大神问题

楼主(2022-10-22):
电脑突然没有声音,研究了两天还是没有,一开始以为是驱动掉了,重新下载了驱动不行,又重新装了系统也不行,后来发现是声卡识别不到,以为是主板声卡禁用了,进入BIOS查看也没问题,顺便恢复了初始化,研究到现在还没好,中途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开机好了,没一会就开始反复提示扬声器已插入已拔出,当时我把音箱耳机全部拔掉,还是一直提示,重启之后又没有了声音,静电啥的都释放过,不会是主板声卡坏了吧,主板是昂达H470SD4

网友:
应该是板声卡出问题了

网友:
前置和后置的音频输出插座是否有问题?

网友:
声卡设备都没有了  声卡或 南桥问题吧

网友:
声卡GG了?

网友:
音频输出插座有问题

网友:
修出来没有,我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昂达的b75也是这样,声卡坏了,换声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