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问大家一下关于延长矿卡寿命的方法!

楼主(2022-10-22):
到朋友那得到一张rx590满血。成色极其不错。我就想着给她续命。所以来请问各位老师。
在不考虑显存和核心体质的情况下。我想把他的显存核心供电mos管和滤波电容全换新的。能不能延长寿命?

网友A:
电容可能有损耗 但是换上去的不一定比板子上原来的靠谱

网友:
建议你还是别换,

网友B:
卡能用不?没什么问题换换硅脂导热垫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能用不?没什么问题换换硅脂导热垫就行了。

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可能有损耗 但是换上去的不一定比板子上原来的靠谱

原来如此。感谢告知

网友:
我感觉基本没多大意义

网友C:
滤波是为了更加平滑,波峰波谷更小,达到一定数值以后没区别吧,主要是散热问题,物理影响GPU内部半导体的逻辑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是为了更加平滑,波峰波谷更小,达到一定数值以后没区别吧,主要是散热问题,物理影响GPU内部半导体的逻辑强度,

感谢告知。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