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p上电230ma起跳,插开机排线无限重启,不插可正常开机,伴随不充电进水机

楼主(2022-10-23):
本人小白,求助,求助,目前开机,不能插开机排线,不是排线问题,无法充电联机,不是尾插问题,还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小弟再此不胜感激。手机故障如下进水机,初始故障加电打表,拆掉主板发现wifi芯片旁边整机供电电容c7608短路,扣掉解决夹电打表。上电后发现1.5a大电流,根据观察硬盘附近电容有腐蚀,烧鸡大法找到短路电容c2616,挑掉,至此开机起跳正常,进入桌面。

朋友拿回家两天后问题来了,白苹果无限重启,伴随不充电不联机,,,收到手机后扣掉开机排线正常开机进入桌面。电流起跳230ma左右。插上开机排线就无限重启。,,根据图纸典型故障,拆出主板单板上电发现射频部位电感L6750迅速融化,,,,尾插排线第一脚短路,阻值15Ω左右,,,,下面就不晓得干啥了,好尴尬。只能过来求助各位大哥了。目前除了不能插开机排线,不能充电,尾插所有功能正常,送话,扬声器都正常,,,无线充可正常充电,目前拆了射频附近两个电容和上部调谐器,不知道有木有啥影响,缺的可以安装上去,手工可以,技术白痴

理论来讲不是u2故障,不知对否

网友:
求助贴,目前开机起跳230ma,插开机排线不开机,有偿有偿,送小弟珍藏多年的红牛

网友A:
触发脚短接可以开机,更换好的开机排线不开机?如果是这样检查下座子上开机脚位有没有腐蚀。
触发两百多起跳,你把应该是PP3V0_S2短路导致,你描述的上下两个短路点全是这路供电转换的。把这组供电相连的所有元件熏上松香,可调电源调3V加上去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脚短接可以开机,更换好的开机排线不开机?如果是这样检查下座子上开机脚位有没有腐蚀。
触发两百多起跳,你把应该是PP3V0_S2短路导致,你描述的上下两个短路点全是这路供电转换的。把这组供电相连的所有元件熏上松香,可调电源调3V加上去烧。

感谢大哥

今早回去看看

网友B:
发财电容!!!!!!!!!!!!

网友C:
入水发财电容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脚短接可以开机,更换好的开机排线不开机?如果是这样检查下座子上开机脚位有没有腐蚀。
触发两百多起跳,你把应该是PP3V0_S2短路导致,你描述的上下两个短路点全是这路供电转换的。把这组供电相连的所有元件熏上松香,可调电源调3V加上去烧。

今天又拿回来了,不死心,拆除u2测量pp3v0相关脚位还是短路,就把开机就发热的电感l6750拆除了,没想到,阻值回来了,安装好u2开机一切正常,手机信号还没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这个电感不装是不是影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脚短接可以开机,更换好的开机排线不开机?如果是这样检查下座子上开机脚位有没有腐蚀。
触发两百多起跳,你把应该是PP3V0_S2短路导致,你描述的上下两个短路点全是这路供电转换的。把这组供电相连的所有元件熏上松香,可调电源调3V加上去烧。

目前,联机充电,快充都是正常的,开机排线插上也是正常,开机速度很快,,,没有漏电现象,起跳70多

网友:
无需客气,铁子,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入水发财电容少,谢谢楼主分享

无需客气,铁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财电容!!!!!!!!!!!!

已经修复,最终故障两个电容一个电感导致的,信号部分还没有测试,其他功能全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迅维招聘的***姐我有她微信,嘿嘿

网友E:
已经解决,特别感谢各位伙计的帮助。拆掉发热l6750,尾插1脚阻值恢复正常,开机正常,联机充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解决,特别感谢各位伙计的帮助。拆掉发热l6750,尾插1脚阻值恢复正常,开机正常,联机充电正常

应该是电感后级有短路,不是电感本身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已经解决,特别感谢各位伙计的帮助。拆掉发热l6750,尾插1脚阻值恢复正常,开机正常,联机充电正常

这么修机?故障还没找到呢

网友(2022-12-04):
引用 网友F:
这么修机?故障还没找到呢

可惜测试了好多天,什么影响都没有,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