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曲面C32F391FW通病短路维修

楼主(2022-10-23):
三星曲面C32F391FW通病短路维修 红圈电容短路秒杀

网友A:
是不是拆掉,成功秒杀了吗

网友:
又开始要感谢三星 了,这样的是联想的专利

网友:
路过学一下,电容短路。

网友:
还是要加上去吧。。。。。。

网友:
记住下次用到。

网友:
太小了,没专门工具还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拆掉,成功秒杀了吗

最好补一个

网友:
记住下次用到

网友:
电容短路。烧机可以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