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 AR主板点不亮,

楼主(2022-10-23):
如图,主板点不亮,客户擦内存后也不行。然后我又重新擦内存,主板放电,点亮一次后关电,就再也点不亮了。
修理内容:刷bios后无效点不亮,内存电位全部测量无问题,
有经验的大佬给个注意吧...

网友:
确定bios是好的  那就望闻问切

网友A:
测量有复位时钟没有,缺不缺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片华硕的也是这样,放电一下就可以开机,重启都正常,但是关机掉在开就不行,官网的BIOS全都刷过了,占位学习一下

网友:
占位学习一下

网友:
同问,遇到同样问题,大家互相学习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有复位时钟没有,缺不缺电压

时钟电压没有,复位电压也没有啊,这个怎么修

网友:
找个图纸,按照时序慢慢查

网友:
时钟复位都没有就内存供电开始查,一个都不能漏

网友:
主板的各个条件都满足才可以缺一不可

网友:
换U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