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A 触发几秒掉电重启不跑码

楼主(2022-10-23):
技嘉GA-B85M-D3V-A 触发几秒掉电重启不跑码,裸板不装cpu内存也掉电重启
网上查到通病在我这个板子上都不存在
1. 95812的EN脚3.3V正常
2. IO8620E的电压检测脚2.02V正常
3. N_PCH_VRMPWRGD 3.3V也正常
4. bios刷过好几个,也换过bios芯片也不行,用示波器能测到一段波形
5.桥的1.5V 1.05V供电都正常,内存供电 vtt verf spd sda reset都正常
6.apwrok,vccst_pwrgd,pci_e的复位,A_-cpurst掉电前都有,vcore电压1.75V

感觉不正常的地方就是-PVIDALRT电压没有,但有cpu_vtt_or上拉电压1V,-PVIDSOUT和-PVIDSCLK都有1V,有示波器也能抓到波形. -PVIDALRT对地阻值带cpu是160,不带cpu是580,换过cpu也不行,到cpu座也没有断线。上拉电阻75欧正常,经过一个44欧的电阻也正常。 绿线是N_CPUPWROK(PROCPWRGD),黄线是-PVIDSOUT

还有就是vcore0电压有时有0.8V,有时没有,vin0,vin4都没电压

再有就是用示波器抓波,大部份信号都晚于slp_s3,但apwrok掉的比slp_s3要早一点,不知是不是示波器误差因素,但多次测量都一样,

绿线是slp_s3 黄线是apwrok
如果把apwrok接地,就不重启了,但主板也不复位了。

没有其它维修思路了,请教各位能提供点思路不。

网友A:
这真是练技术啊,板子值得了工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真是练技术啊,板子值得了工钱么?

说的是,扔了一周了今天不忙练练技术

网友:
看不懂图纸,帮顶

网友B:
路过学一下,楼主修好后帮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一下,楼主修好后帮分享一下

修好的希望太渺茫了,就觉得有点怪才研究研究

网友B:
很奇怪,cpu_vtt_or上拉三个信号-PVIDSOUT、PVIDSCLK、-PVIDALRT,没有短路,两个有电,一个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cpu_vtt_or上拉三个信号-PVIDSOUT、PVIDSCLK、-PVIDALRT,没有短路,两个有电,一个没有电。

那你觉得会不会是ISL95812影响的-PVIDALRT不正常,虽然没有短路,手里料板上也没有找到ISL95812,但cpu供电的上下管的G极波形是正常的,输出的波形也正常。测量好的技嘉B85M D3V的cpu供电电压正常开机就是1.75V,是不是在这个板子的电路设计不需要vid信号呢?

网友:
萌新来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
我还不会用波波,

网友:
技嘉的重点查三级管,

网友C:
这问题都是直接秒杀的,量这么多有撒用,测全板有电,电压检测正常,刷BIOS不行后直接换95812就好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修了不少于100片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都是直接秒杀的,量这么多有撒用,测全板有电,电压检测正常,刷BIOS不行后直接换95812就好了,别问 ...

好,多谢赐教,抽空换个95812,换后再来回复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都是直接秒杀的,量这么多有撒用,测全板有电,电压检测正常,刷BIOS不行后直接换95812就好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修了不少于100片这板、

对对对就是,我也是修过好多了,都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对对就是,我也是修过好多了,都是这个芯片坏了

好的,感谢回复,抽时间我试一下。

网友:
这个大家真应该好好讨论一下,我也有块技嘉B75故障一个鸟样,CPU供电芯片人为拉底还可以正常出电压。像这种一环扣一环的故障平时大家是怎样修的,电压都是出半秒左右就跳了。希望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此板今天下午换了个ISL95812就好了。看来此板坏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比较多。

网友: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此板已经修复,就是换了ISL95812就好了,看来此板坏这个芯片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都是直接秒杀的,量这么多有撒用,测全板有电,电压检测正常,刷BIOS不行后直接换95812就好了,别问 ...

此板已经修复,就是这个ISL95812坏了。再次感谢您的赐教。

网友: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回复,此板已经修复,就是ISL95812坏了,看来此板坏这个芯片的比较多。

网友:
看不懂图纸,学习中

网友(2022-12-25):
cpu_vtt_or,-PVIDSOUT和-PVIDSCLK都没有,该查哪里,也是电源芯片坏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后帮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 最终直接三板斧 示波器都有那应该不是新手 这95812多年的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