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啥芯片 短路了找不到型号

楼主(2022-10-23):
如题  板子的料号是DAXW2GMBEG0 REV G

网友A:
芯片上写 ayk  k22 868

网友B:
NB692,可参考MPS官网NB682参数。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en/nb68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NB692,可参考MPS官网NB682参数。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en/nb682.html

谢谢 大佬的回复

网友:
路过学一下,这芯片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写 ayk  k22 868

是不是它

网友:
对是nb692我直接搜了ayk都是裤子啊什么的也是醉了

网友:
输出控制一体芯片!一般用于cpu及相应供电电路中,这个短路了一般机器不好救

网友:
修了几个华为的CPU供电用这个东西,基本CPU是挂了

网友: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mos管。一个上官一个下官,集成在一起的一个芯片,基本上大多用于gpu和cpu的供电,这个坏,cpu大概率死,gpu生存几率比cpu稍大

网友:
芯片拍给卖家就可以了,不用去搜型号很多都搜不到

网友:
这种好多,随便高端一些的板子聊伴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这个芯片烧断了,多半核心都有问题了

网友:
NB692,查了一下

网友:
还是退机保平安,CPU供电用ic,基本CPU是挂了

网友:
用“丝印XXX”到某宝上搜,应该可以找到芯片,反正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你拍个清楚的照,发给卖芯片的,他看一眼就知道了,不过这种双管的芯片烧串了,对应的核心也基本上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