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蛟龙7X-98Q独显短路求助

楼主(2022-10-23):
接到一台机械革命蛟龙7X-98Q,板号GM5ZGXW_12L_V1.0机器独显短路了,现在是想阉割独显改集显使用,已经拆掉独显供电和显卡芯片,集显依然不能显示,现在求助各位大佬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和高见给指导一下意见,紧急呼叫饼哥各位有改过机械革命的机器码忘给个意见及办法,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这个不好改吧。改了会风扇狂转 掉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改吧。改了会风扇狂转 掉电的。

独显是可以改集显要找对方法

网友(点评):
short好修吧,买个热成像基本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独显是可以改集显要找对方法

没那么绝对,有些机器没有设计集显电路,或者不支持集显显示

网友D:
1、这是3070/3080高端游戏本,好的可以卖8K多,去搞核心和显存修起来,1K多成本而已,不要动不动就改集显了
2、这个机器支持双显卡模式+纯独显模式切换。但是需要亮机的时候进bios切换,可以找一个一样的机器对着bios盲操作,也可以找个机器切换成双显卡模式以后备份它的bios刷进你的主板。amd的平台没有me之类的限制,随便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绝对,有些机器没有设计集显电路,或者不支持集显显示

一万多的机器如果都没用集显哪什么机器带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这是3070/3080高端游戏本,好的可以卖8K多,去搞核心和显存修起来,1K多成本而已,不要动不动就改集显了
2、这个机器支持双显卡模式+纯独显模式切换。但是需要亮机的时候进bios切换,可以找一个一样的机器对着bios盲操作,也可以找个机器切换成双显卡模式以后备份它的bios刷进你的主板。amd的平台没有me之类的限制,随便刷

上哪去找一模一样的机器哦

网友:
之前偶遇一台入水的,洗洗没隔夜拿走了

网友E:
确定这个机器有集成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这个机器有集成显卡吗

一万多的机器肯定带集显

网友:
搜索一下cpu带不带集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万多的机器如果都没用集显哪什么机器带集显

就是因为一万多才不带集显 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