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显存变成0mb了

楼主(2022-10-23):
最近有个锁驱动的1080本来故障是功耗检测问题一直处于降频模式,电路检查了一遍没问题,换了个ina3221芯片,结果显存直接变成0mb了,手动装驱动装不上了,Windows更新自己就能装上但是代码43显存还0。因为只换了ina3221又找了几个换上去结果还是这样。不知道咋办了,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啥故障。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核心让你干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核心让你干碎了

应该不会吧,我吹3221的时候在电容边上放了个云母纸隔热,而且1080的ina3221的位置离核心很远的,这能干到核心吗。

网友:
我有个本子也是这样

网友C:
看看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吧,我吹3221的时候在电容边上放了个云母纸隔热,而且1080的ina3221的位置离核心很远的,这能干到核心吗。

自己拆了看看不就知道了,按你描述只有核心崩角才会有变成这样了

网友:
显存没有供电吧

网友:
显卡显存变成0mb了,BIOS

网友:
显存供电有。

网友:
同求,我的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那个芯片是不是内置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显存供电。。。

供电有,电压也正常,我没啥思路了

网友:
先检查下bios,再刷bios

网友:
注意观察是不是掉小电容了 还是BIOS已经损坏

网友:
我是小白,话说打不上驱动,所以GPUZ显示内存为0不是很正常吗?这时候除了查供电,不应该用mats扫一下显存吗?

网友:
识别不了显存,故障感觉不简单,除了供电,就是核心和BIOS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太好弄

网友:
换显存颗粒

网友:
x8也不对捏

网友:
先查掉件吧,仔细看背板的小电阻是否完整

网友:
找到原因了。不知道为啥金手指有一路开路了,另一路对地阻值变低,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核心不能正常通讯,显存信息找不到,只能工作在x8 1.1下。简单说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
显存电压没出来。

网友:
你干的温度高了,板子形变,核心脚位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