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55 屏线

楼主(2022-10-23):
谁有thinkpad  e555的屏线 谁有 ,料号是是dc02004v00

网友A:
某宝上好多啊,二三十块钱

网友:
上淘宝啊!

网友B:
直接TB啊,这个还要这里找。。

网友:
某宝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好多啊,二三十块钱

宝上料号不一样,卖家说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TB啊,这个还要这里找。。

宝上料号不一样,卖家说不能用

网友:
只有PIN数一样,两边接口一样,大部分是可以用的...

网友:
你听他扯,外观接口一致就可以了。你以为卖配件的啥都懂啊,有些买配件的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接口一样就行 放心大胆换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用的,就是要分高分和普分,我之前一个E560屏线号没了,也是问他们,他们说不通用,过几天碰一个E550 拆开,把屏线装560上一样用,上X宝买了个一样的装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