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楼主(2022-10-23):
触发点不亮 诊断卡复位灯亮经测试PQ22 S极2.7V实际1.8v 问题出现在PU8  3脚电容坏拆了正常

网友:
维修高手啊

网友:
路过学一下,为什么一下子找到PU8

网友:
上个图纸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
鉴定完毕,是高手啊

网友:
PU8是个什么芯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