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接转接线能亮 插显卡槽不亮

楼主(2022-10-23):
显卡是6790  开始是5v只有2.4v 换个芯片可以进系统 然后装驱动黑屏  型号太旧也测不了显存  然后把显卡插上主板居然不亮机了 插回转接线又正常  请问这种症状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干核心就行了 这种卡都是核心虚焊,闭眼干核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