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E23-20主板烧了一个小件买不到

楼主(2022-10-23):
联想TE23-20主板烧了一个小件买不到,求大佬解决

网友:
应该是5V转3.3V ,或者1.8V的芯片吧。。没有芯片就改一个。用其它芯片代替

网友A:
用1117改下电路就行了

网友B:
就一DC-DC降压芯片,很多旧板可以拆,型号可能不一样,实在找不到可以用降压模块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117改下电路就行了

谢谢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117改下电路就行了

谢谢指导  还扔着呢 回头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DC-DC降压芯片,很多旧板可以拆,型号可能不一样,实在找不到可以用降压模块改

谢谢回头看看

网友(2023-09-01):
老铁们谁有这个MCU    BIOS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