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972E程序 首发 + 技嘉 B450_AORUS_M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0-23):
又是一片清灰不开机的主板 ,版号 B450_AORUS_M R1.0

不上U 不触发  ,上U 触发  CPU侦错灯  亮红灯   ,万用表检测各路电压  发现  A_VDDP  无电压  。测了主控RT8237芯片  7脚VCC  3脚EN  都正常  。手上料板多,随手就换了一个芯片 ,插电 触发  本以为能开机了 AMD比较好修 ,谁知道这次没蒙对  还是不开机  A_VDDP 无电压.

PWM电路 毫秒级别的变化  万用表测不出的  有可能是误判芯片坏了。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电感后端 ,大吃一惊  ,正常1V多一点的电压   竟然超到6.48V   ,还好我用的是坏CPU  不然U肯定要挂!

仔细检查电路   发现芯片反馈取样电阻   掉了一个

补上NPR8   2K  电阻后   供电恢复正常

插电开机 亮机

看了一下这个板子用的 IT8792E    IO有独立外挂程序   。论坛还没人发  就备份出来了!

IT8792E 程序B450 AORUS M REV10.rar

网友:
有分的大佬  给加点分   。

网友A:
这个上拉掉了  理论反馈过高  芯片停止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拉掉了  理论反馈过高  芯片停止输出

应该是反馈过低  加大输出

网友B:
太吓人了,芯片没有过压保护吗?

网友:
学习了,有波波就是方便,测一下就找到了,没波波就得研究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吓人了,芯片没有过压保护吗?

大约2.5毫秒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吓人了,芯片没有过压保护吗?

有的   2.3ms  就掉下来了

网友:
感觉修AM4很蛋疼啊,CPU贵。

网友:
保护了,好u也不一定会坏

网友C:
坏cpu能发出svid吗?也想收点坏cpu来试板

网友D:
示波器啥型号的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啥型号的老板

RIGOL                   DS1102Z-E

网友:
需要图纸找他们   hacker6010   https://www.chinafix.com/?843073

维修空间6  https://www.chinafix.com/?13108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cpu能发出svid吗?也想收点坏cpu来试板

你可以试试    很多AMD  板子  不上U  也可以发出CPU供电

网友E:
有分的大佬  给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分的大佬  给加点分

给你加3   分

网友F:
请教一下,一般是主板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io独立外挂程序损坏导致的,或者是说根据什么确定io独立外挂程序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一般是主板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io独立外挂程序损坏导致的,或者是说根据什么确定io独立外挂程 ...

这个主板  拆掉IO   BIOS   可以跑码   但是不开机!

网友G:
芯片没有过压保护,还好有滤波,不然还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没有过压保护,还好有滤波,不然还真不好找

你看波形  就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2022-11-27):
感谢老板无私奉献

网友H(2023-04-03):
这是EC bios?  还是南桥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EC bios?  还是南桥BIOS

io

网友:
示波器啥型号的老板 我也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