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电源不知道真假

楼主(2022-10-23):
有哪位大神能看出来这个海盗船电源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额定电压是多少你测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80认证呢?

网友:
这个没人造假 属于网吧拆机 洋垃圾一类  咸鱼 几十块钱一个 特点就是不稳定

网友:
这玩意有造假的么?要是造假这造假人也是太用心了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造假  品牌多 竞争大

网友:
这个不假 顶多会虚标

网友:
如果是五年前生产的,有可能是真的,如果是五年内的,一般是假的

网友:
海盗船电源,可以

网友:
这种造假意义何在

网友:
这个是主动pfc设计,应该不会是假的,作假成本太高

网友:
你好
从内部看,海盗船的设计是真实的。在我看来,它是真正的来源
对不起,我使用自动翻译。我不懂中文

网友:
这个不是假的,只是标的W数会比实际W数大一些。

网友:
我也有个真家伙,耐用显卡短路了电源自带保护。

网友:
应该不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