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5-8300H的在线对地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2-10-24):
请手上在修带有SR3Z0   CPU的机器的兄弟帮我测试一下  主板上的cpu电感阻值是多少 就是焊在板上的阻值 是不是4左右 因为我一来的时候好像是测试过是4??? 还是我记错了 因为我手上一台机器19V好像瞬间进去了一下 现在阻值变成1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挂了 如果是挂了 我就不买南桥了因为这个机器的南桥也是挂了的 我怕买了南桥cpu也是挂了的 客户就不修了  到时候还浪费时间浪费钱

网友:
大于0.5以上吧,一般是1殴多

网友:
没人吗???能帮我看看嘛???

网友A:
4是正常的,现在CPU的阻值都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是正常的,现在CPU的阻值都低。

我知道4是正常的啊  现在是1 阻值是1  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4是正常的啊  现在是1 阻值是1  是不是正常的?

1肯定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4是正常的啊  现在是1 阻值是1  是不是正常的?

唉——还是抬走吧。

网友:
我还是不死心的买了一个桥回来 当然 要是桥换了不行肯定是挂了 挂了桥也是可以使用的 下次用就可以了,这个CPU的阻值我还问人了  在板子上测试电感 就是1欧的阻值,至于是不是挂了 只有桥到了 上去之后才知道了 我也不抱太大希望 就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4是正常的啊  现在是1 阻值是1  是不是正常的?

用欧姆档来测试,不要用二极管档,如果不是0欧应该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