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 无CPU供电换桥修复,记录一下,附BIOS.

楼主(2022-10-24):
ASUS K53S 无CPU供电换桥修复,记录一下:疫情又来,学生开始上网课了,许多老机器又拿出来修了
接手一台K53S,这机器电源口有通病,修的最多,但这台不是。
接电开机,0.6多,不显示,风扇都不转,换内存无效,拆机。
测各电感供电,发现CPU无供电,其他正常。
这种HM65的桥,CPU供电跟桥有关,摸到桥高温,确定就是搞他了。
一套操作下来,换个拆机桥上去了,开机电流1.2跳变到1.7,灰屏,尴尬……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进系统,显卡也没有感叹号。
换屏排除屏的问题,最后还是排查到桥,因为都是拆机的,不敢保证全好。
再来一遍,换一个上去,接电开机,电流一样,但是这次正常显示了 ,O(∩_∩)O哈哈~
生意不太好,有空写一下吧
主板图网上找的,当时忘记拍照,没有维修中拍照的习惯……除了做BGA
记录一下,赚点下载分,

ASUS K53SM K53SV R3.1 8颗粒独显 .bin

网友:
因为都是拆机的,不敢保证全好。
再来一遍,换一个上去,接电开机,电流一样,但是这次正常显示了

网友A:
是老机了不过这南桥还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老机了不过这南桥还很贵

买桥就不划算了,所以用拆机的

网友B:
楼主植锡台好用不

网友:
往后的生意应该都不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植锡台好用不

不好用,十几块钱的钢网,老是有两排球位置不正,还得手动扶一遍,
网上有专用的快一百了,觉得贵
反正不太忙,有时间慢慢搞吧,不想投入太多了

网友:
生意好难

网友:
生意真不好做

网友:
蛮干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