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在使用中经常出现突然关机,重启后显示Real Time Clock Error

楼主(2022-10-24):
电脑在使用中经常出现突然关机,重启后出现下面提示

送成都售后服务维修多次后,仍然无法解决

网友:
这是主板上的问题,在保修期内就让售后换主板。

网友:
进bios里设置一下时钟试试。

网友:
桥问题吧,这个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过保了 最好上有芯片级维修的店铺搞了     疑难杂症换板是最爽的

网友:
这是时钟出现的问题,调调时间,不行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意思是CMOS需要设置,时间设置错误,可以进入后,按F10保存,再退出,就可以了,如果重启后(没关电),仍然这样那就有大问题了,CMOS保存不了,属于BIOS芯片问题。另外把电池直接换一个新的。测试CMOS插针是否有电。

网友:
经常会遇到这样,属于正常问题,小问题。

网友:
机器新,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主板bios电池换一颗,进系统更新时间

网友:
也许电池换了,rtc供电正常,时间设置了,BIOS刷了,重启还是同样故障。可能就要动cpu了,能亮的机子,动cpu价格不知道客户能接受不

网友:
更换CMOS电池,在BIOS設置中調整時間,試試,如果不行再刷BloS,还不能解決,找高手吧

网友:
沿着Coms电子一路找找 ,或者直接焊个3V给U试一下

网友:
下个图纸找找srtcrst 和rtcrst 两个信号 有惊喜

网友:
CMOS保存不了,属于BIOS芯片问题。另外把电池直接换一个新的。测试CMOS插针是否有电。

网友:
在保修内,还是不要动板,去保修,去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