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J1.0通电掉电

楼主(2022-10-24):
华硕B250M-J1.0通电掉电
如题
换了U和内存一样。
测量内存有1.2v,upu2211电感有2.5V 桥1.01v CPU供电没有
最后发现是CPU电压不稳,更换PD1001的BAT54CW  三脚管子好了。一边是2脚12V1脚5V3脚12V P_DRIVER1_VCC_20
这个信号是给NCP81166AMNTBG芯片供电

网友:
先目测下吧,看看有没有掉点的地方,个人思路搞供电芯片,给个建议

网友(2022-11-30):
一边是2脚12V1脚5V3脚12V P_DRIVER1_VCC_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