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M154nw无法识别国产硒鼓

楼主(2022-10-24):
求助大神,刚买了154nw不到半年,结果硒鼓用完了,无法更换国产硒鼓。真是无语了, 求大神赐教解决办法。

网友:
坚决使用国产复印机,不喜欢也要喜欢

网友:
检查固件版本,是不是升级了高版本?如果是只能找固件降级

网友:
只是不认你现在买来的新鼓。这个可能是芯片pojie的不好

网友:
应该就是升级了高版本, 应该是自动升级的。   那怎么固件降级?

网友:
只能找固件降级

网友:
固件哪里有下载

网友:
用这个试试
方法
1.点击打印机“Laser Jet更新”→“管理更新”→“允许降级”→“是”。
2.打开固件包,选择对应打印机型,发送固件,5分钟左右固件降级成功。

153-154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