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50HK 亮机1分钟掉电维修

楼主(2022-10-24):
机型:神舟战神     11代   板号NH50HK故障 :说是机器正常使用。。拍了一下。就进不去系统,1分钟左右自己关机,
检测:开机在BIOS界停留发现确实是1分钟左右掉电并且风扇狂转。

  先测试整机的供电。。。发现显卡核心供电没有正常产生。。。马上测试PU5的工作条件 , VCC   VINSEN   EN 均正常 。。。判断核心供电电路本身异常。。。

因为这段时间 手上的烂故障太多。。没啥心情测试 。。。想快一点。。。直接更换PU5显卡供电芯片 。发现换完后故障一样。看图发现芯片型号是MP2988。。这种 MP芯片 要对内部的项位设置相关寄存器进行设置才能正常工作。。。普通的全新芯片是不行的。。因为现在没有找到有图型界面的配置工具所以操作不了。。只能找找这个料板,,发现根本也没有卖的。。。。。。于是把原型号芯片 换回去。恢复原样。扔一边了。先处理其它的机器,这个麻烦的先不管 。。

这几天把几个掉电和时开时不开的机器都处理完了。。转过头来。。来继续修这个机器。。于是仔细的测一下不出显卡供电的原因 。。。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的瞬间状态如下图(请无视我没有接好的地线。。有点不够长。。所以没接好。)

图中看出来机器的软启动过程很稳定的上升到了VBOOT电压  0.8V稳定一小段时间但是后面就关闭了。。LX也没有波型了。。。PWRGD,也没有输出。。说明确实是关闭了。。
找了一圈芯片的数据手册也没找到,凭经验来吧。这种有VBOOT设定的芯片 。。VBOOT以后。。肯定是要按VID组合产生对应的DAC电压,然后按着DAC产生对应电压,但是这个电压竟然没有产生,。。。。先怀疑 GPU没有芯片送VID信息。检察图纸发现芯片接收VID信息通过的是6脚的PWMVID引脚 。。。PWMVID的3种状态分别为高,高组,低。。对应3种不同的电压输出。

测了一下PWMVID。这一测直接发现问题了。。。PWMVID引脚对地竟然为0欧。难怪了。。。。跑图发现PWMVID由GPU直接输出。。。判断GPU挂了。。。
马上更换一个3050显卡,换好后如下图

换好后。在测PWMVID已经不对地。上电测试。。。。。GPU供电波型。如下图。。

这个就完全正常了。。。可以维持住了。。为了清楚看清芯片电压产生过程 。我放大了一下波型。如下图

在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以后并且芯片到有效的EN信息,内部就会起振输出PWM波型,产生预启动电压。VBOOT ,这个芯片的VBOOT设定是0.8V,当启动到VBOOT后芯片会等待接收外部的VID信息。。然后接着VID的标准产生芯片所需要的GPUCORE。。。。。图中的VBOOT   VID。。分别代表了这几个阶段。。。

维修到这基本就不用测了。。。应该是已经好了。。。于是装起,,,,进系统 。。如图

PS:此机就是由于MP2988GQ启到到VBOOT以后,接收到了错误的VID信息,然后按着错误的VID信息产生了错误 的VID电压所致。

网友:
666,刚好有一块,去试试

网友:
理论知识基础好,

网友:
大师级维修 精通SVId 信号  理论扎实

网友:
牛人,谢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波形上波形毛刺就是地线没接好?

网友:
楼主技术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A:
师傅,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开机1分钟掉电.那么1分钟以内进系统,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独立显卡是一个感叹号....然后可以直接换显卡?

网友:
路过学一下,楼主分析很好,如果图纸就更好了,那个vinsen也是供电?

网友:
显卡芯片多少钱,买的全新的吗?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高手呀!!!!这个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开机1分钟掉电.那么1分钟以内进系统,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独立显卡是一个感叹号....然后可以直接换显卡?

不认显卡不一定非要核心坏,明显缺供电的,最后还是以供电为中心维修

网友:
示波器查故障神器,修预启动电压高手,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这种gpu为什么这么容易怀,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开机1分钟掉电.那么1分钟以内进系统,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独立显卡是一个感叹号....然后可以直接换显卡?

NVVDD供电都没有社设备管理器里面怎么可能有显卡型号还感叹号

网友:
神州不认显卡,就会掉电

网友:
楼主的理论是真的扎实,大神牛逼

网友:
楼主分析很好。理论很扎实!时间也很牛逼

网友(2022-12-22):
神舟这个情况很多哦,没GPU供电,EC检测不到GPU温度信息就会掉电,而且这GPU供电很难修哦

网友(2023-02-1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不过 我这个 就没有出VBOOT电压
没敢  换MP2988
因为大概率换了也不行

网友:
不错,还是要换了显卡

网友(2024-09-29):
NH50 相关类型图纸,参考维修吧

Z8 NH50HPNH57HP20210604.pdf

网友:
这个分析及波形产生的2个阶段过程,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