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治联想、华为等本本烧CPU通病的讨论

楼主(2022-10-24):
最近联想、华为等本本烧CPU通病这个话题讨论的很激烈。比如: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1487-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4227-1-1.html

我主要修台式机板子,笔记本修的少,但也遇见过几例了。曾经试着修过一台,清理飞线补好PCB,换了烧掉的芯片,开机CPU巨烫,点不亮。
今天又看到有人在讨论,用软件限制CPU功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726-1-1.html
个人认为,这个明显是设计缺陷,软件的方法治标不治本。为啥各大厂家都用这种集成MOS的芯片?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抄的intel的推荐电路,源头还是在intel。

下面说下我的思路:
烧CPU的原因是集成MOS供电芯片有缺陷,容易击穿短路且缺乏保护,击穿了后VIN(B+)直接进CPU,不仅烧坏CPU,还烧坏PCB。既然缺乏保护,我们就设法增加保护。方法如下:

(1)CPU供电处并联大功率TVS管,型号为:SMBJ3.3A,参数3.3V 600W。

(2)看看VIN(B+)回路有没有保险丝,没有的话,串一个6A左右的贴片保险丝。

原理:当集成MOS供电芯片击穿后,TVS管迅速击穿,将CPU供电电压箝位在3.3V以下;同时,大电流烧断保险丝,避免烧PCB。

目前手上没有这类板子,有兴趣的同行可以自行试验。欢迎探讨。

 会员448767100鑫豆2026-4-3 13:07
 会员538546100鑫豆2026-3-29 23:22
 会员1153036100鑫豆2026-1-25 14:29
 会员213817100鑫豆2025-12-16 23:06
 会员1201914100鑫豆2025-12-12 19:59

网友A:
这个还是要拼人品了,如果供电进cpu 二极管才击穿保护,cpu也是挂了的,如果二极管先击穿,cpu有可能还活着。就看二极管的响应速度快 还是电压速度快了

网友:
10代华为的,已经碰N台了。只修好过一台。飞线

网友B:
问题是客户坏了才找我们,已经烧了奈何?

网友:
都烧坏了再挽救意义不大,遇见这种机器退机保平就对了,赚钱的机器有的是这种机器不修也罢,除非厂家出厂设计好限流限压电路。

网友:
MOS击穿后CPU供电达到3.3V的时候CPU基本已经挂了,这个方案能保住PCB不烧糊

网友:
这个机子你发出来,我们自己用的还可以预防一下,你说客户那里懂,坏了他才送过来,哈哈,所以只能叫他换板...

网友C:
根子还是在英特尔推荐的公版设计方案,这种设计虽然对我们这种行业来说是浪费了大把时间白忙活,但英特尔和生产厂家以及品牌商却总体上是创收了,因为这种设计绝大多数还是过保后才出现问题说明顶层设计时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验和取舍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拼人品了,如果供电进cpu 二极管才击穿保护,cpu也是挂了的,如果二极管先击穿,cpu有可能还活着 ...

肯定二极管响应快了,装了二极管,CPU供电电压不可能超过3.5V

网友:
跟厂家建议才好,谁的电脑没坏给你拆开改电路。以后烧了更说不清了,自己的搞一下还行

网友:
路过学一下,CPU可能挂了

网友:
应该设计一个电流异常,或者温度异常就提示该维修或者技改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子还是在英特尔推荐的公版设计方案,这种设计虽然对我们这种行业来说是浪费了大把时间白忙活,但英特尔和 ...

对头,公版方案设计的时候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测试

网友D:
烧了就烧了反正是客户自己买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网友E:
本人也维修也是一滴水,壮些胆子讨论一下。加保险电阻方案可能让部分电脑不烧cpu或者电路板,但会增加售后成本,可能没过保电阻就坏了。后面加稳压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3.3v稳压,就要差不多3.3 的电压才能击穿,CPU 工作电压一般为1点几,加上巨大的电流,CPU已经是不坏也有问题了。
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估计只有厂家能解决,也要厂家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是厂家不想改变而已,都想要快速提高更换电脑的周期罢了。

网友:
碰到这种坏的我一般直接退机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芯片的功率控制的太小了

网友:
不坏 喝西北风啊?

网友(点评):
对头,或许是故意留的后门

网友:
英特尔推荐的公版设计方案有漏洞

网友F:
像以前厂家保护电路设计的很完善,坏了就修好了,后面谁还买新的去。现在电脑正在成为一个工具,快消产品。越往后维修的价值越小

网友:
我就不明白显卡核心供电短路咋不烧核心

网友:
客户都不急我们急什么,再说了真有人拿来让你给他改装,你收多少钱保多久?收三百块了不得了,保修期内万一出问题,大概率要亏的底儿掉。

网友:
这个可以用在换了U 之后, 防返修。 最怕的 就是 换了U之后又给烧了,

网友:
3.3V时CPU会不会已经挂了?楼主测试一下呗,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
多点通病也好,客户机器不要了,贱卖,我们收回来拆个配件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本人也维修也是一滴水,壮些胆子讨论一下。加保险电阻方案可能让部分电脑不烧cpu或者电路板,但会增加售后成 ...

不用这种复合管子就解决了,把复合管拆开  驱动芯片+上下管  老模式 那么多年都没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用这种复合管子就解决了,把复合管拆开  驱动芯片+上下管  老模式 那么多年都没多大问题

个人猜测只要把drmos管做大一点,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改成原来的结构也能解决部分问题。但cpu做的越来越薄,半导体的pn结也会越来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以前厂家保护电路设计的很完善,坏了就修好了,后面谁还买新的去。现在电脑正在成为一个工具,快消产品。 ...

赞成.....没得搞了

网友:
其实这是自己砸牌子,信誉这种东西,毁起来很快,建立起来很难,口碑就将导致家庭成员两代以上不会再买这个品牌

网友:
另外,有些牌子还故意不安装tvs管,就是这个目的

网友:
本身cpu供电电路就自带过压保护电路,它的过压保护电路都保护不了cpu,你一个二极官就能解决?

网友:
对,都是现在的复合MOS管惹的祸,可靠性太差,功率大了温度高就容易击穿嗝屁,就用以前的那种老式大3脚MOS管稳妥得多!

网友:
应该是内置MOS管的芯片散热不佳导致的芯片过热烧坏,楼主的方案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未知可否。

网友:
学习一下有什么好的改进方法

网友:
3.3V稳压高了一点,2.2V-2.5V的最好!

网友:
分析到位,华为的本子还是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子还是在英特尔推荐的公版设计方案,这种设计虽然对我们这种行业来说是浪费了大把时间白忙活,但英特尔和 ...

哪来的公版方案,imvp版本对了大料小料自己选
硬要说公版就是intel sdp,4+1+1 ti csd87350,也是上下复合管,但你见过几个ti的复合mos烧的?
说到底消费级市场夕阳产业,都是没银子整体costdown惹得祸。华硕还有骚操作,开发时用的都是ti、安森美的料,市售量产就换国产平替(rd没人权,以前小料没话语权也就算了,现在大料也没啥话语权了

网友:
gnd to vcc方向加一个低内阻二极管做续流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了就烧了反正是客户自己买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问题是近年遇上有四成以上的都是CPU坏,坏了客人就不修,拆装也都是有时间成本的啊兄弟。

网友:
这种cpu坏的很多 遇到过

网友:
意义不大了吧

网友:
小新10代低压U刚刚过保的那一批,已经碰到好多台了。还有华为的也是。
供电芯片没记错是MPS打头的集成mos管。

网友:
在学校修的好多都 是新款小本本,用上一年到二年出现,开机无显,U发烫!拆开大多都是                                                                                                    尘多,硅脂硬化了!!散热不行导致U出问题 的多!!大学生用电脑损耗大些!!本身机的设计上散热不太理想!!平常不维护,清理尘和换导热硅脂,长期多时间在高温度下工作,加速了U的损耗,出现问题!!

网友:
这种PWM供电以前就有这个问题  上官G级各种原因悬空直接19V打负载     个人觉得有用的方法就是定期清理灰尘 但是跟客户说 客户就会想你这是想定期赚我的钱      无解

网友:
花钱看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

网友:
以前厂家保护电路设计的很完善,坏了就修好了

网友:
技嘉主板,有些cpu供电的mos管G级,有一个电阻;部分高端主板,cpu或显卡供电mos管和电感上面,有散热片;部分机器风扇设置为常转,这些设计应该都可以一定程度,有效

网友(2024-08-07):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客户坏了才找我们,已经烧了奈何?

提出这个解决方案是给咱们换CPU后的保护措施,以防下一次烧U

网友:
知道啥叫计划报废不

网友:
电脑厂商有意为之,既降了成本,因为机子坏了,又能多买一台。
消费者都用脚投票,有可能会起些作用

网友(2025-06-06):
以前的老机器供电电路都有保护二极管的,现在都是省成本了

网友(2025-07-17):
本着维修的态度就不希望坏  换个思路 如果真造的那么结实的话那估计都要改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