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20开机大小写灯亮,风扇狂转几秒就自动关机

楼主(2022-10-24):
开机之后,也就10来秒左右风扇就狂转,自动关机,没有什么思路,感觉像是显卡问题,显卡旁边这个芯片进过水,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大神们看下

网友:
大神看下哪里是显卡温控ic或者电路图中显卡温控一般是什么丝印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什么显卡,帮忙备份一哈显卡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什么显卡,帮忙备份一哈显卡bios

好,等我上传,这个bios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每个重要点位都测试一下电压,慢慢安次序排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等我上传,这个bios不知道好不好用

好的,谢谢

网友C:
检测下显卡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下显卡电压有没有

哥没有显卡电压

,但是显卡旁边的mos管有电压

网友:
你这个问题感觉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各路电压,先测一遍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另外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什么显卡,帮忙备份一哈显卡bios

大哥bios备份了吗

网友:
好像除了目检什么电阻电压全没测,这是全靠猜吗?

网友:
显卡的几个供电看出来没

网友:
3V5V都有CPU供电正常   显卡没有供电输出,显卡旁边芯片换过了输入输出脚有电压

网友:
重点查显卡这边  独显有问题会这样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没显卡供电也能显示的,查查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