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插个诊断卡,电脑就开机了?

楼主(2022-10-24):
本来是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插个诊断卡想看下有电不,插上去就开机了,之前碰过二次同样情况,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插上诊断卡再开就好了?无语,诊断卡还有修电脑功能

网友:
关机后再开机,不能开,插拔诊断卡也不行,就那一下开机了而且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我也多次遇到过,可能把锈的地方,大电流把它冲开了。

网友:
后面把诊断卡插显卡槽上也自动开了

网友A:
是的,我也搞不明白,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维修GA的主板有时候也会这样

网友:
联想板子  直接刷bios 试试

网友:
这个诊断卡有引导作用!

网友:
这个很正常,他上面有个触发电路。相当于通过pci设备开机。

网友:
老鼠见猫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搞不明白,插一下,就好了

我也多次遇到过,不知原理是什么,反正开了,没在研究,望高手能解说一下。

网友:
那是主板有虚焊的地方,插卡的时候震动到了暂时恢复正常而已

网友:
莫名其妙的现象很多,我有3块h61主板,上1620报警不开机,都是,上了i3 3240直接开机,三块都是,回头再上G1620,也都正常开机,真是搞不懂

网友:
急救卡包

网友:
毛病被卡吓好了,可能哪儿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
前面几年我还遇过几次开机卡某种代码,插测试卡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把测试卡拔下就继续卡代码,没有办法就当着顾客面跟他说,你主板坏了要买一个芯片插上面让客户买一张测试卡。

网友:
你把主板的假负载去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拔了诊断卡后又开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