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tb85亮机慢问题

楼主(2022-10-24):
两张一样的映泰tb85主板,一张开机即亮,另一张开机三启后才亮,把好的那张主板bios刷到这张主板后,没有二启问题了,但是亮机非常慢,要十几秒,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顶一下,亮机慢还有的救吗?测试pcie复位信号正常,那是集显的问题吗?有没有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2022-11-26):
这个问题已经找到,系统报告说是me模块供电问题,实测me电压1.06,应该也是正常的吧;另外tb85没有跳线屏蔽me,打算硬改一下

网友:
闲来无聊,又研究了一下开机慢的主板,发现待机时间长了开机就会慢,如果是重启或者关机后立马开机,亮机时间并不慢;另外,在win里面显示me模块是电源错误,估计和me供电时序有关,查了图纸1.05v电压测量1.06v,应该也是正常,暂时又没思路了

网友(2023-01-16):
要刷纯净ME的BIOS,直接调换不行,去官网下载一个吧

网友A:
有幸遇到过一张相似问题主板。 后来才发现是网卡损坏导致开机自检时间过长。

网友(2023-02-25):
引用 网友A:
有幸遇到过一张相似问题主板。 后来才发现是网卡损坏导致开机自检时间过长。

启动后进系统网卡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