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理光SP221S。。开机报修SC544

楼主(2022-10-24):
故障:开机定影不加热。齿轮无滚动。亮红灯。错误代码SC544.扫描仪自检正常。。插usb连接电脑能正常使用扫描仪。无法打印。。进入维修恢复出厂设置。选择enginemaintenance菜单,找到fuserscreset按确定执行也没用. 使用这个复位SC也没用。

测量             开机状态                   待机状态                  断开连接
1 .24             24v                           9V
2. 24             24V                          9V
3. GDN
4.GDN
5.SLEEP        5V                           0V
6.GDN
7. ZERO-X    0V                             0V                          3.3v
8.HT-ON       0V                             0V                             0v
9.HT-PL         0V                             0V                             0v
10.24VS        24V                            0V
11.AC-TEST    0V                           0V                          3.3v

测量定影加热棒。阻值5欧。。测量定影温度电阻。一个阻值397K   另一个386K。。放入热水中。阻值会降低到112K.。。124k.。更新固件故障依旧。

.HT-ON。。HT-PL信号来源于过电阻到74Vhc08的3脚和6脚。。1。2脚   4。5脚直接到主芯片里。74VHC08供电3.3V正常
没有维修思路。请大神给点方法。。

网友A:
朋友,问题想复杂了吧!清除—107—启动,里面清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问题想复杂了吧!清除—107—启动,里面清了没有?

嗯嗯。。芯片没有发出加热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问题想复杂了吧!清除—107—启动,里面清了没有?

enginemaintenance菜单,找到fuserscreset已经弄过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看看定影恒温器有没有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芯片没有发出加热信号。。

Sp221在电脑上清,带s的在打印机上进维修模式清一下试试,表笔插在定影插头,开机瞬间有没有供电?如果有证明故障还是在定影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221在电脑上清,带s的在打印机上进维修模式清一下试试,表笔插在定影插头,开机瞬间有没有供电?如果有 ...

嗯嗯,。谢谢。。。。开机主板没有发出信号。。电源板三极管不导通。。继电器一脚不到地。。继电器不会有吸合。所以加热棒不通220V.不加热。。故障在主板。。没用图纸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看看定影恒温器有没有导通

你猜我看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