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450B电源5V待机电压辅助芯片是tny278还是tny279啊?

楼主(2022-10-24):
航嘉450B电源5V待机电压辅助芯片是tny278还是tny279啊?

网友:
你好
TNY278 或 TNY279 差别不大,可以换成 TNY278 = TNY279 甚至 TNY278 = TNY290。
对不起,因为我使用自动翻译。我不懂中文
您可以在此处找到有关 TNY 278、279 的更多描述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OWERINT/TNY2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