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牌1066装置ID问题

楼主(2022-10-24):
GPUZ参数显示装置id后面为0000
原以为是BIOS损坏,换过还是0000
STRAP 各项电阻也都测量过阻值也都没发现明显问题,这张卡有支援智慧停转,目前也不起作用,风扇一直维持转动(不是爆转
但测得1.8v对地时发现只有0.151v不至于短路,也比对其他1066正常都要有250-300区间,不晓得是不是这原因导致
至此没有维修思路了...MATS可以试别核心,但显存全部报错,请问大神们有遇过此问题过吗?

补充内容 (2022-10-28 16:14):
纪录:
装置ID异常,1.8v、BIOS、识别电阻,((谢大神们点醒,1.8v对地0.030,判断核心去了

网友:
细心点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A:
还在找问题,脑瓜子烧焦

网友B:
主要是你这卡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这卡是什么问题?

无法点亮
GPUZ参数设备ID异常
mats 可是别到GPU测试显存全報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找问题,脑瓜子烧焦

细心点,会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点亮
GPUZ参数设备ID异常
mats 可是别到GPU测试显存全報错

我个人认为哈。也就是说你在确认所有供电正常并且确认卡没有掉小电阻之类的情况下。可以拆一个显存。打地址和数据看是否异常。如果没有异常。那只能试着加焊或者重植核心。如果做完一切还是无法亮机。就抬走,下一位!!

网友:
核心凉凉,不用修了

网友C:
能扫显存不。是不是提示bios错。bios有个电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扫显存不。是不是提示bios错。bios有个电阻掉了

扫显存全报错,核显进桌面如我内文一样那张图,刷Bios无解,从没碰过此类问题

网友D:
没读到bios 拆了bios到核心的电阻后打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读到bios 拆了bios到核心的电阻后打值

謝大神點醒...,拆BIOS打1.8v值,發現組值0.030左右,判斷核心蓋白布,謝謝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大神點醒...,拆BIOS打1.8v值,發現組值0.030左右,判斷核心蓋白布,謝謝各位大神

1.8v供电出来了嘛?

网友:
基本核心问题

网友(2022-12-20):
gpuz这个软件是怎么读取并显示这个厂商ID的?当然通过主板再由GPU核心去读取BIOS芯片后回传来的。

那么BIOS芯片刷过,GPUZ里还是显示0000,且GPUZ里的BIOS版本也不显示,这不就说明GPUZ没能通过GPU读取到BIOS信息吗?至于GPUZ里能看到核心,说明GPU核心还是能被系统识别到。

那这张卡就是GPU不能正确读取BIOS信息,结合1V8打值,应该是GPU的1V8供电下的模块坏了。如果1V8打值正常,那就要去查为什么GPU不能正常读取BIOS了。

网友:
病状和我的p106-100一样,不认bios只是我的所有供电阻值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