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微软surface pro5待机问题

楼主(2022-10-24):
大神们,请教个问题,微软surface pro5待机状态下有没有3b和5v了,谢谢

网友A:
有一个3.3V是要先有的,其他记得好像是要触发了才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3.3V是要先有的,其他记得好像是要触发了才有

谢谢,是的出了个3.3给Sam供电的,其余全无,触发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的出了个3.3给Sam供电的,其余全无,触发不了,

可以考虑先换EC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先换EC看一下

您说的没错

网友:
PL5501这个电感有个3.3V,其他都是触发后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