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AM4主板USB过流,15秒关机一点经验

楼主(2022-10-25):
前几天看到有人求助华硕B450M-K有USB过流,15秒关机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550-1-1.html有幸修到过几片华硕AM4过流15秒关机的板子,其中,1:比较常见的当然是USB供电有大电流导致保险烧掉阻值变大的,这类基本上容易测到USB口包括前置插口直接低于5V的,换个保险或者0欧电阻搞定。
2:还有一类是PCB断线导致5V没能到472分压排阻一端的,这类只要是USB供电正常,可以考虑一坨锡短接到旁边5V焊盘,如果是分压后到桥或者到U(AMD有USBOC#到U的)断线的,那得跑线查了,这类大家都会了。

3:说点华硕AM4板和Intel板不一样的,Intel的USBOC#都是472和822分压给3.3V到桥的,一般有6-8个信号,都是接桥的,AM4则是472和103分压到3.4-3.6V左右到桥,以B450M-K为例有5组分压,看图

4组是排阻分压,一组是单独0402电阻分压,桥一般不止5个USBOC#信号,多出来的几组一般直接上拉到3.3V,这个上拉的基本没碰到坏的,坏的多的一般是分压排阻,还有排阻之间有个三脚的二极管连接,看三极管焊盘有几个其实可以判断有几路是外接USB分压而不是直接上拉,看上图,有两个是有二极管隔离,有3个是空焊盘是直接0R的,有二极管隔离那两组,一般会分压3.4V后跑到上方那两个5脚芯片的1脚,正常情况下,那两个5脚芯片125脚高电平,3是GND,4输出低电平到CPU,看点位图
因为手头只有1500x,没办法测试2脚是否永远都是高电平,看网络描述,个人猜测应该存在某些U装上去拉低2脚,让4脚输出高电平去识别USBOC问题,这也是这个5脚芯片存在的意义,手头有其他U的可以试试,特别是带集显的。个人修到过472和103分压正常,但是5脚芯片的4脚输出2V左右导致报错15秒的,因为手头没有料件,所以只能拆了芯片,用0R电阻下拉,一般4脚输出预留有0402的MLCC空焊盘,以B450M-K为例,看下图

这种方法仅实验过1500X,如果真是5脚芯片坏,最好还是换芯片,还有一个办法上sot-23的N沟道MOS做反相器,4脚接D极,3脚GND接S极,2脚接G极,
这样就不会挑U,但是发生USB过流,U也检测不到了。如果上述条件都正常,拆桥散热后看看有几个空置不用的USBOC#上拉是否有3.3V,一般就在桥正对CPU座这个角有几个上拉电阻,因为上拉电阻隐藏在散热片下面,电阻被磕掉概率很低,除非有腐蚀到变质;如果正常,万用表二极管挡打值对比下是否有断线。

半夜编辑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还是缺分了,如果对您有用,大佬们加分鼓励吧

网友:
学习了!希望分享更多案例

网友:
5角拆了直接短接也可以

网友:
多谢大佬分享经验 学习了

网友(2023-04-20):
666666看了你的帖子修好一张